求助 HP 500无 3V 5V

楼主(2010-12-25):
大家好
接一HP500机,不能触发,上可调电源待机只有 0.004(上电瞬间有0.036,立即变为0.004),无 3V,5V
查开机键 有19V,Max8734A,KB910L均已换,无果,查3M,5M后级均无短路,还望各位给个思路

网友:
对了应该就是8734的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看图纸查系统供电的工作条件和上电时序 也许是某个小件坏了

网友:
8734的ON信号的来源查了没有,ON信号脚应该是高电平的,

网友:
查8734  的六脚有高电平,8PIN有2V,  25、3、4pin高电平

网友:
我的电源没那么精确,但 待机0004 的话在我的表上估计是001 ,那就是8734A 的条件还没满足,不能随便换芯片的 ,先查工作条件吧

网友:
谢谢大家,此板已修复,
经查,MAX8734A   6脚无电压,6脚经一电阻(47K)与B++电压相连,而此电阻2端均无电压,于是飞线(供电19V)到此电阻,此时6脚也有 19V,但3V,5V还是时有时无(用手压MAX8734A处得PCB板,会有,松开后会保持,但关闭电源再开电源就又没有,又要用手压才有),于是听从6楼 楼主量了  25,3,4脚,发现4脚无电压,用手压后,用表量瞬间有电压,但表笔一量便消失,此时待机电压已出。         经查4脚经一电阻(499K)与vl电压相连,而此电阻2端均无电压,于是飞线(5v)到此电阻,而此时3M,5M已正常,重查电源,待机也已正常(0.036A),开关键还是19V。

昨天修复后试机(2小时)均正常,今天试了一遍也正常,键盘部分键不起作用(确定接口处松动),于是撤掉,把屏也拿掉了,开机试了一遍正常后,把屏安好,可竟然屏挂了(呈竖条状),真郁闷,(试过多次,确定是屏挂了),是  “QUANTA DISPLAY INC"的屏,

我想应该是屏质量的问题,应该与主板无关吧,今天也太背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不可能挂屏啊!因为已经将屏取下了,再次上屏才出现的条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