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抖、求解

楼主(2010-12-25):
海尔本本、屏下方1CM处从开机就开始抖啊抖啊抖
请问大侠们这个问题哪些地方会出问题!
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可以用外显试试,一般为屏问题

网友:
这种现象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找个屏测试一下啊,大家告诉你了,最后你还的自己测试呵呵

网友:
大家帮我看看这块14.1的液晶(高手一定要进来)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24073-1-1.html

网友:
屏有问题了,换屏吧

网友:
那种我觉得是BIOS分辨率不对。。是不是原装屏呢。。。还有是。。。我以前碰过。。原屏是1280X800的。但我有一批问题屏。就是下面有黑影。。工厂刷了个1280X780就可以用那问题屏,加个B壳,就刚好挡住

网友:
传说中的闪屏 !换屏吧!

网友:
greatllb
的帖子
屏线 高压条

网友:
屏的问题!! 换把

网友:
屏坏了,换块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