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R350机器的四大通病

楼主(2010-12-25):
  这个机器南桥 采用 ATI XP450  北桥采用ATI M200 集成显卡的  这个机器 BIOS电池没电会引起 不加电或加电不亮 不跑CPU
BIOS是 32脚 方形的芯片 有BIOS座 这个也爱虚焊  还有北桥 发热量较高 也爱虚焊 再有就是 CPU座 也是虚焊问题 说的不一定
对 希望大家一起探讨 这个机型

网友:
为什么有这么多通病呢?

网友:
学习了  可以帮助以后的维修

网友:
是否出现死机现象。通过加铜片散热能否解决。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楼上很多灌水的 R350这个机器发热量高 所以容易虚汗 大家注意就行 别有事没事就说 学习了  没意思的话  我要有权利扣死你们的分

网友(点评):
你这女子太厉害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总结,有机会实验下

网友: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见过BIOS出问题的

网友:
r350有的SIS芯片组的  那有通病吗???

网友:
你就差SB没有说了,呵呵,不过还是学习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