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个屏是LP157E1(C2)

楼主(2010-12-25):
今天遇到一个屏是LP157E1(C2)我想用2025板驱起来。可是刷了好多程序都不行。。请高手指点。。。有程序的话给发一个。谢谢

网友:
多试几个哦,肯定可以的

网友:
双八位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我所有的程序就是不行。。用一个157E1  A2ST的刷了以后就是图像花。。看不清楚

网友:
LG 15.7 LCD Panel (SXGA 1280X1024)
所以你刷1280X1024的程序,,

网友:
LZ搞定没有。

网友:
我发你几个,你试看,有结果通知我们。。。。。

网友:
有可能你的 屏线不合适,你仔细看下。。。。。

网友:
以前就是有的2025的驱动板,屏线也是以前的.应该没有问题.就是程序的问题.知道的给你程序..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