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19L掉电

楼主(2010-12-25):
接到客户机子,他说掉电,试了下果真掉电还是2秒左右就掉,从0.01-0.86-0.53-0.01是这种掉法根本没有跑码,拆机裸板先打下所有电感阻值正常,在上电用假负载量CPU PG 时钟 复位 打AD阻值也没有问题,供电全都正常,只好打下EC到南桥的LPC阻值和波形分别的60到63阻值正常一致 可波形没有,只有跳一下,证明LPC不正常,只好把南桥换了,换之后跑码正常亮机,修复。

顺便上个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楼主定位也太准了吧,佩服哦

网友:
示波器我还不会用,啥时有钱了也添个增加点效率

网友:
有点不明白,请问楼主,LPC上只有一个波,说明CPU的寻址信号以经过来了,只是没读完,照这种情况看问题不一定出在南桥,,BIOS也有可能,,为啥楼主首先就判断南桥坏了呢???

网友:
LPC那个都没有波形

网友A:
打扰一下,请问LPC是什么信号,本人真的还不知道呢,楼主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扰一下,请问LPC是什么信号,本人真的还不知道呢,楼主能介绍一下吗

LPC是总线。EC到南桥的总线。有些BIOS也是挂在上面的能看出BIOS读取数据时候的波形
你用示波器测下就明白了

网友:
示器仪真是好东西有钱我也也整一台

网友B(2011-07-27):
楼主是大概猜的还是有根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大概猜的还是有根据

这不是猜的,而是有根据的,你看所有供电都出来,时钟,复位,PG都正常,这时只能测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