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画面右偏,DVI无输出

楼主(2010-12-25):
ATI7500 老显卡开机画面就右偏(VGA),显示器有英文提示说输出超出范围,DVI无输出。有时VGA输出正常,但画面较暗。
请教高手修理思路,谢谢!

网友:
估计楼主也不是维修人员!!!!所以话不投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瞧不起新人嘛,你天生就会的么?

网友:
别着急,先判断一下是不是显示器的问题,有些老旧显卡不支持宽屏模式的分辨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显卡被替换后正常,可以肯定是7500显卡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刷显卡BIOS看看,从现象看GPU可能有问题(数模转换),先查各路供电,不行就加焊吧。
别告诉我显卡驱动不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BIOS和驱动可以排除,该显卡曾进入XP系统正常工作过(仅VGA输出),现在开机画面右偏且画面昏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