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9NK70ZFP场管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0-12-25):
电源场管P9NK70ZFP用什么管子代换,手头有K2645,K2141,10N60,求高手帮忙,在线等,谢谢

网友:
K2645,K2141,10N60,都可以代。

网友:
好,我试试,谢谢了

网友:
是电源上的开关管吧,K2141,K2645,K2648等都可以代

网友:
好,谢谢各位,我试试

网友:
电流大于6A,耐压在600V以上的,N沟道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