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 风扇报错

楼主(2010-12-25):
IBM T23不装屏 正常转  只要上了屏 风扇就停转报风扇错     原想是否风扇马力不足引起的 后换了个别的机器上的风扇 (也是ibm机器上的 只是不同型号 脚位相同的) 故障依然    不知道该查检测脚这边 还是5V供电脚这边的线路了    请老师傅们给指导一下   感谢之至

网友:
我也修个一个T40的机。也是风扇报错,不过我那个是检测脚有问题,是第3脚到Q81[这个三极管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