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代换

楼主(2010-12-25):
今天修自己一台坏了的显示器,是改装的,用的是笔记本的屏,现在驱动板坏了,没有开启电压.型号是RTD2120,后面还有字没有记清楚,是通用驱动板上的.我找了个差不多的通用驱动板,上面的芯片型号也是RTD2120,后面也有字,不过后面的字和原来那个芯片后面的字不一样,我换上去后,开启电压有了,不过开关面板却没有电了.准确的说应该是开关面板上的LED灯不亮了,其它按键没有测.我想问的是,相同的芯片,后面的字不一样也不能用吗?或者是里面有程序呀?不过好像没有听过说这种芯片有程序呀?怎么回事?请各位大虾教教我,万分感谢.等待中……

网友:
RTD2120是 MCU 含程序的, 换之后要刷程序,

网友:
你先用通用的驱动板点一下,

网友:
既然是改的屏,直接用通用板再改,感觉2025L比较好,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