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00笔记本屏缺红色

楼主(2010-12-25):
修的过程中,屏线短路了一下,变成了缺红色偏蓝,手上正好有点样的屏,换上去好了,确定是屏的是,估计是屏芯片坏了,从网上订了一个拆机的,型号是一样的,但他的屏是15.4,我的是14.1的换上去结果白屏,真是郁闷。把原芯片换上故障依旧偏蓝。不知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是继续换芯片,还是另找别的方法

网友:
继续换芯片   还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偏红我修过,是排线问题,排线断线
你打下排线阻值正不正常。看通不通

网友:
屏上的东西我基本上不动,你的那种情况,看看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芯片啊,一定要找一模一样的芯片,并且程序还要是一样的,不然都会是白屏的悲剧!

网友:
是屏上的码片的问题.换个码片应该就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