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主板A890GXM-A 装VGA驱动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0-12-25):
NB/RS880D SB/850 故障如上 在不装VGA驱动的情况下 进系统什么都正常  驱动一挂上 过完滚动条 马上黑屏 查了VGA方面的供电和阻抗没问题 连接行场信号的IC和供电的三极管 NB SB BIOS CLK 都更换了一遍 故障依旧 用独立显卡正常进系统 故障应该还是出现在VGA部分 一直没有排除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内存 CPU 硬盘都正常

网友:
一般驱动才有问题的,排除驱动就是GPU的问题,可直接加焊,不过是独立显卡的,不行就可判断为GPU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板载VGA 挂板载VGA驱动进系统就黑屏 用独立的显卡就是好的

网友:
板载VGA道理不也一样吗?
加焊做不行就是北桥的集显模块有问题了,等于GPU装驱动花屏死机定格黑屏之类的问题,没救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呵呵 问题是我已经把北桥和显存都做掉了还是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呵呵 问题是我已经把北桥和显存都做掉了还是一样啊

很明显告诉你北桥集成的显示模块出问题了,桥内部的问题,你还想救?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是dell 03年的台式机!开始一装显卡驱动就黑屏!后来用安装版做完后再装驱动就没问题!

网友:
890是hd4290吧
a卡的催化剂好多不稳定的
安装个比较老的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