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中)笔记本红屏

楼主(2010-12-25):
2003年的笔记本刚开机屏幕显示红色,进到系统后显示正常,跑测试显卡也正常,是灯管老化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你打下排线的阻值正不正常

网友:
应该是灯老化所致,换了就行了

网友:
屏灯管老化了,,,,,,,,

网友:
肯定灯管的问题,如果是屏和显卡的问题的话是不会变好的

网友:
这种是典型的灯管老化呀

网友:
直接换灯管,肯定好

网友:
你试下外接正常不。正常的话就是灯管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我前天刚修一台,换个灯管,就OK乐?

网友:
这典型灯管坏了,跟感冒该吃感冒药的道理一样!

网友:
灯管问题拉 换根!

网友:
是灯管!可以先挂个灯管看看是不是高压的功率不够了!

网友:
灯管的红跟显卡,屏线的红不一样的

网友:
仔细看看是不是有规律的 啊!!!还是不一定 啊。。。反正90%都是灯管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是灯管老化了,换了灯管就OK,谢谢

网友:
这种现象不用想就直接换灯管就行了

网友:
直接换灯管就行了

网友:
故障要一步步先易后难的检测!如果有屏的话先换屏试下!后显卡!

网友:
典型灯管老化嘛,换了就ok了

网友:
灯管老化和缺色的背景色是不一样的。可以准备一个用于点灯的高压板单独点灯管,发红就是灯管老化问题。

网友:
灯管老化了,换个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