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10 打印纵向细线

楼主(2010-12-25):
故障如图:

首先判定故障点:找一不透光纸片遮住激光器发光口。打印自检页,发现故障依旧(无字迹图像有纵向细线)遂判断故障点不在激光头上,应该在高压部分,极可能是充电电压不足造成的。打开电源板一侧护罩,上电打印自检页发现-600V电压不足实际测得约-350V左右,看来判断正确。负压产生电路由:变压器,推挽三极管,激励电容,高压整流及滤波电路组成。简单在线测试没有发现异常,于是就把推挽三极管(A1270/C2120)换掉试一下.换后装机测试打印正常。故障分析:打印机长时间使用造成三极管老化,性能不能达到要求故产生不了足够的负压;过低的负压使感光鼓充电不均匀而造成打印时有纵向细线。
[fly][fly]2011年01月11日补充[/fly][/fly]:这个机器送修时已是二修了,硒鼓总成曾经换新的测试也是有细线,本机的硒鼓总成在别的机器上测试,打印也正常。

网友(点评):
虽然你言之凿凿,我仍然不信。

网友:
电源板故障还是第一次听说呢。借鉴下。

网友:
不用说,这是鼓总成的故障,,是可能是鼓刮板或鼓芯

网友:
全页面的纵线还是第一次见,而且是电路问题.

网友:
像这种故障一般我先会换个硒鼓打一下,反正问题肯定在鼓附近,不是激光器就是鼓刮板,楼主这故障没碰到过,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这是一个奇怪的故障,借鉴。

网友:
学习了,维修什么故障都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高手学习了。要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电路问题。加个好友学习学习可以不。

网友:
这类故障还真没往板子上想过,学习了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 都认为鼓的问题。楼主太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我一般都会认为是鼓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废粉多了

网友:
换条充电棍吧

网友:
板的问题?不能吧

网友:
修打印机10年了,没见过高压板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