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845gv-m2 怎么修也修不好

楼主(2010-12-25):
能开机 无复位  可是电压正常  感觉是cpu底座虚焊 加焊还是不行 现象一样 后来测的 发现南桥下面的 三极管A2222 发烫 替换还是发烫  怀疑是不是南桥坏 打a14 没有短路 阻值正常

网友:
这个主板的同病就是CPU虚焊和BIOS坏

网友:
像楼主这些套路怎么修主板呀,用示波器查一下!

网友:
管子如果严重发烫一般就是管子输出的下一级有短路

网友:
经常遇见这样的问题!!呵呵!!我也是新手难解决

网友:
2222好象是线性稳压器,输入输出正常吗,凭啥说它坏了啊,烫不一定是它坏啊,你用什么代换的,好象2222也不大常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板子多 一样的有 侧着没事 只是代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