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开机电流重复从高到低反复这样跳

楼主(2010-12-25):
HP V3000的机子,原来拿来时,报“嘀嘀”的声音,典型的显卡空焊,做了之后,电流料几下跳到1A多左右,再从1A左右跳到0。8A左右,反复这样,开始以为桥没有做好,换了一个新的还是这样,最后换一个CPU好了,这个CPU我很小心的,不知道是试的过程当中坏的,还是拿来时坏的,但拿来时应该不坏吧,因为有“嘀嘀”的声音,说是CPU已经过了。给大家一个参考,希望遇到这种情况不要走弯路

网友:
看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是AMD的CPU,坏也是在情理之中,一般涉及到AMD CPU的机器,如果开机无显,尽可能的替换CPU尝试一下,避免走弯路。

网友:
我遇到两个AMD 的U挂掉了   一个是时亮时不亮  不亮时内存报警

网友:
是啊.AMD的CPU很容易坏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CPU这么容易坏的,还是多试一下

网友:
AMD的CPU 就好坏。

网友:
换CPU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