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我的T42 TB62501 55脚怎么会有8V左右的电压

楼主(2010-12-25):
如题
它是从哪来的呢?
现在第59脚居然有7V左右的输出
还有它的第34 57输入只有15。7 它能不能工作呢?
是它坏了吗?
呵呵,请教一下

网友:
55P 为温度检测脚.8V多肯定不正常.

网友:
我能不能那一脚强制断掉啊
直接不接,呵 呵
强制它工作

网友:
59脚是 VCC3SW 电压

网友:
TB芯片坏的可能性很大,可以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59脚是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