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ntium 4 3.4MHZ CPU 蓝屏问题

楼主(2010-12-25):
pentium 4  3.4MHZ  CPU  蓝屏,装上很多主板,都是不定时的蓝屏 0x0000008e

网友:
有试过把主板BIOS更新下吗?

网友:
看CPU温度正常吗

网友:
主板bs更新过了。散热做的很好温度30度

网友:
有试过软件维修吗?

网友:
软件维修?怎么个维修法

网友:
CPU坏了修的机会不大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