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9寸显示器

楼主(2010-12-25):
今天收到客人一台AOC19寸显示器MW19N-AA,刚开始开都开不了机,以为是按键有问题换了按键还是不行,查到电压没问题...高压板换过也不行...灯管查过也没问题...实在没法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
探讨啊。。。开不了是开下来没有显示还是电源都开不下来?

网友:
電壓有無被負載拉低呢

网友:
你胆子也真够大个啊,开不了机你灯管都敢动。
我换灯管可都是有如履薄冰的感觉。

网友:
按开机键有没有反应,楼主说说!

网友:
看得是一头雾水,不明白

网友:
不开机原因有几个, 测下12V, 5V电压是否正常, 驱动板上3.3V  2.5V(或1.8V)是否正常,按键板上有3.3V(或5V)是否正常, 程序坏.......逐一排除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就重点查驱动板。。。

网友:
电压正常的话驱动板坏了,冠捷机  批量 17-25   17-33 的三端稳压管有问题,
可以刷刷软体试试

网友:
开不了机第一:你要测一下按键板上有无电压,指示灯是否亮。第二再测驱动板上的供电是否正常,用手动能否开机等等,

网友:
LZ的话,我也睇左几次先明。。你说电压无问题 ,,那个电压没问题 ,,有这么多组的电压,,你维修的思路就是乱来。。维修要一样样的排除,,先看下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或是屏,,查到是那一部份问题 ,再由那部分下手。。。。

网友:
一般情况是驱动板收到电源板供电后(比如5V)然后由1117或者1084转换成3.3或者其他电压为驱动板的主芯片供电,主芯片满足了时钟和电压后按开关就会送出开机信号给高压那边的管理芯片,不开机你动灯管的话会故障扩散的,维修先要缩小故障范围再找到故障点然后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