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9000 开机无显的维修

楼主(2010-12-25):
机型:HP DV9000
主板号:CT6
故障:开机无显

以下是维修的步骤

1、拆机上电量各供电电感的电压,均OK,电流为0.4A
2、量PCIRST,无,确定维修的方向
3、量ICH_PWROK信号,只有1.5V,正常为3.3V,追查此信号的来源

4、发现3VSUS无,追查3VSUS,是由3VPCU通过SUSD信号开户转换的,量SUSD只有1.4V,显然不正常。
5、查SUSD的来源,是由SUSON信号开启后,15V通过1M的PR154转换而来,实际量+15V是正常的,但到PR154的另一端不正常。从图上看,SUSD信号只控制5VSUS和3VSUS,因此,作用的元件很少,只有PQ10,PQ37,PR154,PQ39,PC158,取掉PQ39,PC158,插电量SUSD仍然只有1.4V,继续取掉PQ10,PQ37,状况仍然一样。

    从这样的状况分析,只能是板层内短了,就只能弃用原有的线路,将PQ39 PIN3,PQ10 PIN4,PQ37 PIN4处的线割断,重新飞线。

    飞完线上电,一路电流跳变至亮机。

网友:
发的图不是很全啊,有些电路图根本没有看到,只看到你的文字描述。我这样的菜鸟看的很吃力

网友:
楼主厉害,思路真的很清晰.

网友:
显卡吧。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