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个板子 GA-8VT800主板型号

楼主(2010-12-25):
原来正常开机的。换主板CPU旁6个电容后 ,检查卡半截,在用万用表一量电容短路~但是取下电容,测量都有组织~~~各位大姐大哥 ~叔叔阿姨~~帮帮小弟吧
cpu

网友:
不会是电容焊反了吧?

网友:
不是短路只是阻止小点而已,是不是用指针表测的,有没有调好0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电容极性没整明白!

网友:
红林维修
的帖子
不会的 我一个一个仔细仔细的按照原来的换上100%没汉反CPU供电第一个有短路现象
但是去下三极管是好的

网友:
无泪之城
的帖子
不会的 我一个一个仔细仔细的按照原来的换上100%没汉反CPU供电第一个有短路现象
但是去下三极管是好的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秋权
的帖子
O(∩_∩)O谢谢

网友:
有组织就找领导啊,不过汉反就严重了,汉奸都造反了还了得。应该是下场管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