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电脑开机自检后直接到XP滚动条然后正常进系统。

楼主(2010-12-25):
    我买的的电脑, 配置I3,530 主板是H55T昂达魔笛版,条子2G的,硬盘西数蓝盘500G。  系统一开始是WIN7,现在装的是深度5周年系统,为什么每次开机  看到自检信息很快,就黑了 然后几秒后  直接到滚动条 ,进系统 我把快速开机从BIOS里关闭了还是一样,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我的硬件有什么问题阿  郁闷 从来没碰到过 希望高手解答下, 我系统重装过,硬盘也都从分过区  可以肯定不是中毒, 和硬盘线松动的问题。

网友(点评):
LZ,你去换台高级的显示器就搞定了,高配主机,用垃圾显示器是这样的

网友:
i系列平台尽量选择安装Win7系统,好像装WinXP都会出一些小问题

网友:
从你所述来看,你的机子也是正常的啊,使用没有问题吧?
难道新机器你就想慢慢的运行?

快速自检跟安装的操作系统是没有关系的,跟病毒更没有关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我也知道阿,  我装的XP,我按了深度一键还原  但是显示不了,  自检很快一过 直接黑几秒,然后到滚动条就直接进正常系统了,WIN7  也是  我WIN按装的MS-DOS 用MS-DOS备份的,也是开机的时候看不到MS-DOS界面,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哦。BIOS里面也都是设置正常的。

网友:
快速自检,是很正常 我也那么设置的  问题是 我要用MS-DOS 或是装XP系统要用 一键还原都看不到  只能按键才能显示出来,  不然自检一过 黑几秒 就直接进系统了,  我就是纳闷。

网友:
楼上手的很对!

网友:
这应该不是问题,一般出系统的人都是想方设法让系统运行最快,所以就尽量精简,所以就会这样了,如果认为有问题再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
汗  我装过原版的 都一样哦。

网友:
CMOS里的快速自检,跟你所述的问题没有关系的

或许你得上一键还原的网站上咨询一下

网友:
晕。。电脑速度快也不行啊。。

网友:
电脑越快越好,我追求的目标

网友:
你的电脑配置太高了吧

网友(2011-01-27):
改一下BOOT.ini文件

网友(2011-03-23):
在bios里面把快速启动关闭就行了

网友:
这个不是别的原因,只能怪你的机器太快了,不要感觉我在开玩笑,这是真的,WIN7比较慢,才会倒致这样的

网友(2011-05-11):
配置改低就出来了

网友:
看来你很怀旧,去买台5年前的用用啊

网友:
你重启一下可能就看到了,第一次开机是因为显示器还没有完全显示出来。

网友:
  这  这  不是 很正常 吗

网友:
现在的人快了也不行,慢了也不行

网友(2011-06-13):
LZ说的应该是自检过后到了选择操作系统的时候,如果LZ说的是这种情况的话,可以在系统属性-高级-启动和故障恢复设置里修改

网友:
没什么问题啦,、

网友:
还有人嫌太快的啊

网友:
这说明你的电脑速度快,有什么不好?

网友:
boot.ini 把启动等待改到30秒以后。 你看看还会直接到滚动条不。。。

[boot loader]
timeout=30
default=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
[operating systems]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noexecute=optin /fastdetect /usepmtimer
C:\GHLDR=一键GHOST v2010.01.02

网友:
我也感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2012-02-13):
这配置用win7吧,XP支持应该不是太好,再就是可以问问客户啊,相信会给你个满意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