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GZM的USB不能用

楼主(2010-12-25):
一片昂达945GZM的主板,所有USB口都不能用了,插上设备没有反应.量了5V供电正常,但是数据脚上也有3V的电压,量了正常机子的数据线电压是0的.请教下要从哪里下手修,会不会是南桥坏了..

网友:
直接先用万能表测阻值,一般有3个通阻值有400-700左右,宁外一个是地,如果通,那南桥出问题几率就不大

网友:
阻值都在500多,应该是正常,就是数据脚变成3V不正常了,或者谁能提供一下这板子的图纸,PCB版本是1.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