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0-12-25):
昨天接到一同行拿来的IBM R61I说是进水了,开不开机。就让他留下等电话。由于是进水的机子,所以就直接拆机了,发现PMH7和MAX8632处有进水,清洗上电,电流到0.02,测得3.3V 5V都有,待机正常。开机按键上有3.3V电压,按开机键无反应。经测量有高-低-高触发信号进PMH7,测量PMH7的VCC供电脚都有3.3V正常电压

想也没想就把它换了,换后还是老样子。没思路了,放下活去基地学习下,找来找去找到了关于R61I触发上电所需的几个条件;PWRSW应有触发信号 实测有。

PWRBTN# 应有3.3V电压 这个由H8的-PWRSW_H8这个信号发送过来,实测有。

RSMRST# 这个忘记测   -ICH_SLP_S3  这个应有3.3V待机电压,由南桥发出,实测无。

由于PMH7已经换过,直接杀SB,换了一个新的SB后,上电晕电流怎么还是0.02!!!没办法,只好再去基地论坛了,走了一遭还真有所发现,原来待机电压除了3M 5M 外还有1.8M和1.5M。再次测量发现各大电感上除3V 5V外再没别的电压,此板修到这总算清析了,查图发现1.8M是由MAX8632发出,1.5M是由MAX1540发出,再次上电测量MAX8632和MAX1540的工作条件,发现MAX8632的第17脚VIN供电不正常只有0.51V,心情好激动,查点位图发现和C314相连,实测为1,飞线之。

上电电流已经可以跳变到0.69.装机测试一且正常,此机修复。由于没有相机没能拍照,有不对的地方还望高手们指正。

网友:
学习了...楼主支持你咯!

王志佳 -4

网友:
待机时,ICH SLP S3 为高电平吗,那触发前后这个信号的电压有什么变化呢

网友:
回复楼上,ICH SLP S3在待机时确实是3.3V高电平,触发后的电压还真没量。

网友:
应该还是h8和sb的问题  换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