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舟笔记本屏的问题。

楼主(2010-12-25):
开机由中间亮到边。

网友:
不知道问题在那里。

网友:
请各位师傅给指点下 谢谢。

网友:
最后一张图 开完机是这样的 看不见鼠标移动。偶尔看见是拖影的。根本就看不见得。

网友:
求助 自己顶下..

网友:
是不是屏电路出问题了 高手指点下啊 谢谢

网友:
外接屏应该正常吧?把屏线插紧点、量一下屏线有无断的。屏驱动板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线确定是好的 自己觉得在屏电路上  问题

网友:
换屏试过了吗?
屏上的主控芯片不良了吧。

网友:
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
换屏就好了 就像研究下屏是那里出问题了 是主芯片 还是其它。

网友:
屏 的问题都是换的 不用研究

网友:
回复 凤舞九天。 的帖子

要屏破了 当然得换的 但有桌面 扔掉不值得可惜吗 明天看看弄个屏主芯片看看。要你这样说 主板坏了 还修什么 直接换片新的不就得了 还能到搞修理(有饭吃吗)无语。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说 屏一般不修的 犹如键盘 明白?

网友:
哦 原来这样屏都不用修的 屏破了就不用说 屏没有破的这缺口待开发 应该有人在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