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0-12-25):
   今天修了块 不充 电的t61 单板 接上电池电流无任何变化, 量充电电感20V       Q8  Q10  D S 极都有20 V 电压,电感上有20V 就是不见充电电流上升,查充电外围条件,电容监测电阻都换了 还是没用 ,最后查Q10 G极低电平,Q8 G极也有5V, 误以为是个高电平可以导通了,后拿了块好板发先其导通电压是24V ,这才明白是这里出问题了,可我看了看M1 - DRV 是从TB 发出来的可是看了看没查出来那个信号啦低了此电压,

此信号被拉低需查那些信号呀 , TB 我已经换了 ?????

网友(点评):
晕,我手头正有一块R400(与T61板是一样的)也是不能充电问题。看了这个“已解决”。原来还是一个求助帖。

网友:
我倒!还以为是维修经验呢  解决了也不是行来说下 什么问题 惠顾下我们这些新手啊!

网友:
冲电电感处是20V 也是不对吧。没见过20V的,一般都在17V左右。

网友:
走电池充电电路.

网友:
电池是好的吗?

网友:
电池是好的 , 充电电感20V 也是正常的,是 M1 -dri 发出来5V 偏低 ,正常应是22V 左右, 现在要查那些信号呀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兄弟你查自举升压是不是除了问题啊

网友:
是Q8那个管子的G极没控制电压 Q10 的D极有电压 最后我直接找了个击穿的管替Q8了 经测试没问题,  可是我还是不没弄懂Q8要导通需要满足那些条件  忘兄弟们指点

网友:
1,楼上的各位,thinkpad T6以后插上变压器的电压是20V,这个问题很正常不过
2,充电开启的G_GATE是24V,由两个二极管和两个电容实现叠加升压
3,不能充电如果24V出不来,场管不能完全导通,是不能实现充电的
4,你如果把Q8替换掉,时间长了会出问题,最好不要这么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问下Q8的G没有电压你看看有给它供电的控制IC不    我没有修过本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器能正常工作   TB升压电路不会有问题    重点查 M1GATEON  这个信号   它是控制TB发出M1_DRV这个信号的  从PMH7发过来的

网友:
图太小  看不清呀  不好帮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看这位兄弟说的,,,那有三个二极管,检查一下

网友(点评):
建议这位朋友也仔细看看图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像就是自举的问题吧,

网友(点评):
自举有问题 机器不会开机 明白? 看下图先 保护隔离后面场管Q36 G级驱动信号DCIN—DRV也是24V 也是TB升压过来的 机器用适配器能开机就证明这个信号没问题 这这信号没问题也就说明TB升压没问题 明白?

网友(点评):
所以说重点还是我之前所说的 这位朋友有图纸没 没的话我可以传份给你 你好好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郭兄也来了啊。讲得不错哦。

网友(点评):
惭愧 比起你龙兄就差多了哦

网友:
首先,你的机子冲电电感20V是肯定不对的,你重点看看冲放电电路看能否找到问题,如找不出问题,可以看看H8那边是不是有问题,因为H8那边有两个信号是控制冲放电电路的。。。

网友:
20V 是 对的 我拿好板量过,关键我不知道开启最后那个MOS管  ,  M1 DRV-----M1GATEON   这个信号的开启着出问题了 毕竟M2 -DRV 是OK 的允许对其充电而后面那路又保护了  我想是 哪个信号到了M2GATEON才能发出。。。还是请IBM高手指点其充电迷津

网友:
电感上20V 那不是20V直接到电池上去了,这个样一定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