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0.5北桥巨烫,触发可亮机

楼主(2010-12-26):
接到一台TCL K10的本本,上电5A,万用表测到电源接口一二极管短路,换过后待机0.5左右,3V5V均有,用手摸北桥巨烫,找不到有短路的地方,按开关竟然可以触发,还能亮机,北桥也不烫了,真是神奇,不知道各位同仁有没有修到过这种故障,是否待机的1.35V就有呢,一般是北桥短路或缺电压才发烫,现在既然可以亮机,北桥应该没坏吧,现在的心情借用论坛的词就两个字:纠结!

网友:
s5状态下错误出来S3,S0部分电压了吧?

网友:
待机0.5?短路了吧

网友:
测量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摸不到有地方短路的话,那就是有后级电路工作所产生的电流。那就不用担心了。

网友:
上电5A  应该是19就短路才对。还能触发,真是奇迹一个

网友:
换一下北桥供电

网友:
一般来说是北桥供电的没歌上管有严重问题  但是又还能勉强坚持嘛  加电后下输出电压受到控制  也就正常了

网友:
还能触发,真是奇迹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电5A,万用表测到电源接口一二极管短路,换过后待机0.5左右,3V5V均有
触发可亮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你说的对啊,已经搞定了,多谢提醒

网友:
应该是哪个电压的上拉没有了吧。早出来电压啦

网友:
时序不对而已。我修到过几次啦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压差造成的发烫

网友:
呵呵,这个还真么碰到呢

网友:
待机0.5肯定不正常了,应该有小短

网友:
LZ最后修好了 也不说出来分享一个

网友:
TCL的这款机器待机在0.13左右   0.5的话 估计有管子直接通了 芯片工作了 待机电流就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