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排线故障,求大家帮忙解决

楼主(2010-12-26):
客户拿来几台翰视奇液晶显示器型号是GW199A症状是闪屏花屏,故怀疑是驱动板连接屏板之间的30pin的软排线有问题,更换后30PIN的软排线后,开机白屏. 用橡皮拭擦原装的排线后,开机一切正常,但用几个月后故障又如此,用橡皮再次擦原装的排线后又能正常使用.为什么换上去的新排线看起来跟原装 的一模一样,都是30PIN的软排线,新的就白屏,而原装的就没事,请高手们给个说法,本人很纳闷

网友:
会不会是新排线有问题
换根试下

网友:
30pin屏线有同面与异面之分,用错必定白屏。

网友:
可能屏线不完全一样   幸亏供电一样  要不你都烧了屏了

网友:
换屏线之前一定要注意啊

网友:
没烧屏算好了

网友:
是明显的排线不对吗

网友:
我也遇到长城Z172花屏,更换异面的30位排线,花屏;而将原来排线用橡皮擦干净,且有几位不通,但上机后正常了。实验2次,不知为何?请知情人指点。

网友:
应该是你排线用错了,屏没烧坏吧!

网友:
算你运气好,没有坏屏

网友:
30针的屏线有很多种类的啊,没有烧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