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高手能帮修改下下这个显卡BIOS GPU 显存频率呢?

楼主(2010-12-26):
            有哪位高手能帮修改下下这个显卡BIOS GPU 显存频率呢?

             GPU 频率改成350   显存频率改为370  要是可以 微微帮显卡加0.1的电压。超频太猛了,怕显卡不够电吃  用NIBITOR 不能改的,给它读过的显卡BIOS 保存再刷回去 就点不亮了,

网友:
晕死,老大,小的没分了,要修改还要扣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们 不是我要你分呀~~~~你给邮箱 我 我发你邮箱~~~~~~

嘻嘻,我资料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嘻嘻,我资料有呀

哪有呀?就说邮箱已经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嘻嘻,我资料有呀

你自己看你的资料 就有邮箱吧??

网友:
可能是读的时候出玩问题或刷的时候出现问题呢

网友C:
440不支持BIOS修改电压的。要硬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440不支持BIOS修改电压的。要硬改的。

那单纯性修改核心 显存总可以吧?

网友:
关注ing   显卡BIOS我还没刷过呢

网友A:
你先试一下这两个软件能不能改,不行的话再加我Q传过来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试一下这两个软件能不能改,不行的话再加我Q传过来改

已经发QQ号码给你~~看来还是要请老师出马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试一下这两个软件能不能改,不行的话再加我Q传过来改

好久不见老师啦?

网友D:
用软件是不能改的,需要硬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软件是不能改的,需要硬改

版主都出来了,只有硬改了?要是版主有硬改的方案 那就完美了~~~

网友E:
改频率用X-BIOS EDITOR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频率用X-BIOS EDITOR

终于等到师傅啦~~我用X -BIOS 改了 不知道改错哪里 刷进去 不亮 还报警 吓得我赶紧刷回来原BIOS  还好 能亮了 师傅可否帮我改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