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基础之DNS查询nslookup命令

楼主(2010-12-26):
Nslookup显示可用来诊断域名系统 (DNS) 基础结构的信息。使用此工具之前,您应当熟悉 DNS 的工作原理。只有在已安装 TCP/IP 协议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 Nslookup 命令行工具。

如果一个网络内禁用了ping 和tenlet的话,除了使用由由追踪来分析网络还可以使用nslookup。

语法
nslookup [-SubCommand ...] [{ComputerToFind| [-Server]}]
参数
-SubCommand ...
将一个或多个 nslookup 子命令指定为命令行选项。有关子命令的列表,请参阅“相关主题”。
ComputerToFind
如果未指定其它服务器,就使用当前默认 DNS 名称服务器查阅 ComputerToFind 的信息。要查找不在当前 DNS 域的计算机,请在名称上附加句点。
-Server
指定将该服务器作为 DNS 名称服务器使用。如果省略了 -Server,将使用默认的 DNS 名称服务器。

显示 nslookup 子命令的简短总结。
注释
如果 ComputerToFind 是 IP 地址,并且查询类型为 A 或 PTR 资源记录类型,则返回计算机的名称。如果 ComputerToFind 是一个名称,并且没有跟踪期,则向该名称添加默认 DNS 域名。此行为取决于下面 set 子命令的状态:domain、srchlist、defname 和 search。
如果键入连字符 (-) 代替 ComputerToFind,命令提示符更改为 nslookup 交互式模式。
命令行长度必须少于 256 个字符。
Nslookup 有两种模式:交互式和非交互式。
如果仅需要查找一块数据,请使用非交互式模式。对于第一个参数,键入要查找的计算机的名称或 IP 地址。对于第二个参数,键入 DNS 名称服务器的名称或 IP 地址。如果省略第二个参数,nslookup 使用默认 DNS 名称服务器。
如果需要查找多块数据,可以使用交互式模式。为第一个参数键入连字符 (-),为第二个参数键入 DNS 名称服务器的名称或 IP 地址。或者,省略两个参数,则 nslookup 使用默认 DNS 名称服务器。下面是一些有关在交互式模式下工作的提示:
要随时中断交互式命令,请按 CTRL+B。
要退出,请键入 exit。
要将内置命令当作计算机名,请在该命令前面放置转义字符 (\)。
将无法识别的命令解释为计算机名。
如果查找请求失败,nslookup 将打印错误消息。下表列出可能的错误消息。
错误消息 说明
Timed out 重试一定时间和一定次数之后,服务器没有响应请求。可以通过 set timeout 子命令设置超时期。而利用 set retry 子命令设置重试次数。
No response from server 服务器上没有运行 DNS 名称服务器。
No records 尽管计算机名有效,但是 DNS 名称服务器没有计算机当前查询类型的资源记录。查询类型使用 set querytype 命令指定。
Nonexistent domain 计算机或 DNS 域名不存在。
Connection refused
or
Network is unreachable
无法与 DNS 名称服务器或指针服务器建立连接。该错误通常发生在 ls 和 finger 请求中。
Server failure DNS 名称服务器发现在其数据库中内部不一致而无法返回有效应答。
Refused DNS 名称服务器拒绝为请求服务。
Format error DNS 名称服务器发现请求数据包的格式不正确。可能表明 nslookup 中存在错误。

使用方法
开始运行—CMD,输入nslookup回车,这时候就可以使用DNS功能去查询任何一个域名的地址了。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nslookup
Default Server: d.center-dns.jsinfo.net
Address: 61.147.37.1
> sina.com.cn
Server: d.center-dns.jsinfo.net
Address: 61.147.37.1

Non-authoritative answer:
Name: sina.com.cn
Address: 218.30.66.101

1、 Default Server: d.center-dns.jsinfo.net(当前的DNS服务器)

2、Address: 61.147.37.1(当前的服务器IP地址)

3、> sina.com.cn(当前输入的查询主机)

4、Name: sina.com.cn(查询到的服务器名)

5、Address: 218.30.66.101(查询到的服务器IP)

备注:如果DNS查询不到主机可能有以下原因~~~

1、本地的DNS无法正常工作。

2、对方的服务器当机。

3、对方服务器域名解析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