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块华硕G41装监控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2010-12-26):
一块ASUS G41主板,以前装好过监控的,用了大半年了。现在回来又装,但是这次不知道为什么装好后,拿监控头来试时发现画面老师定格在在哪里,有人走过都没反应。用鼠标点下它就换一个画面。请教下基地里的高手们,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提示:不要怀疑监控软件的问题,以前装的也是这个;也不要怀疑是安装方法不对头,以前就是我装的;也不要怀疑卡有问题,他这时有两张监控卡的,来时是因为有一张找不到另一张完全正常才重新装监控的,现在都找到了但画面是定格的;也不要说重装系统了,系统换了N个了,而且用以前那个系统版本也试过了。

网友:
什么都没问题,就用橡皮擦下金手指再说咯。

网友(点评):
这个都不知道重插几次了,橡皮擦,洗板水都擦过了

网友(点评):
摄像头以及线都换了好几个(条)了,但现象还是一样啊!急啊!

网友:
换主板吧,华硕板与监控卡兼容不好,经常出稀奇古怪的问题

网友:
华硕,V星一些主板都最好不要用来装监控,兼容性忒差

网友:
用专用监控用的主板,那种DVR的主板

网友:
估计就是卡的,问题了。你陈述的也不清楚。一张卡正常,一张先是不显示,后来能显示。那肯定是你那张卡的问题了

网友:
监控很拉显卡显存

网友:
录像模式改一下试试,如果是波粒的卡,模式很重要

网友:
已经解决了,今天来修板的客户中有个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同行。他教我把声卡驱动不装就可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网友:
我上周才装了监控,用的技嘉P41 + ATI 4560  。结果,CPU占有率比945G还高,没办法,已经上机,不好意思去退换。只有先用着。

另:早期的希捷4.AAD 只要固件在    .  的,都不稳定,多块使用时,经常出现无法找到硬盘。换了新款1TB的就OK。

网友(点评):
我這台裝好后都很正常啊,CPU使用率不是很高啊。電腦反應速度挺快的。

网友:
声卡驱动的问题,长见识,下次我要注意点了

网友:
如果以前装过声卡不出现这样的问题,现在就出现问题可能是BIOS设置改变过。

网友:
也许是监控卡的问题吧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应该是驱动不兼容了

网友:
监控和声卡驱动不兼容了
可以尝试更换PCI插槽

网友:
监控什么问题都有

网友:
没装过监控,学习下。问下监控软件打开一般自动掉了(DRV4000 server服务端,刚显示就界面就掉了,)估计是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到最后原来是软件兼容性问题呀  记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分辨率你调成1024*768没,一般监控只支持这个分辨率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调了,改低,改高都不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装监控驱动前将显卡驱动装好了没啊,还有你的监控驱动是不是对的,如果你确定软件方面没问题的话你换张驱动卡试试。如果还是不行楼上你说下你的安装步骤吧,我们一起来学习下。

网友:
DVR4000一打开画面就自动没有了!是因为这个软件试用期到了,要更新只要把时间改为2010年就可以正常试用!要不就要到买的地方去更新下软件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他的软件不是刚装的吗,软件试用期一般为一个月吧

网友:
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
华硕,V星对监控兼容不好? 哦~

网友:
以前我用一片科脑945的主板做监控也遇到类似的问题:装3个镜头一点事都没有,装4个镜冰就会有水纹,后来换主板解决了!

网友:
学习了。前几天用了一块技嘉的主板装了监控,总是出问题,装上监控卡后,开机就蓝屏。没有办法办好换了块主板(DVR)的,还是不行,又换了块监控卡后才搞定,真的好郁闷。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监控好像装1年多了,去维护的。现在知道那些方面出问题了,后来没让去了。谢谢啊

网友:
第一次听说 啊   这样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