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复位

楼主(2010-12-26):
478赛扬2.6主板,开机后无规律重启,发现主板上有十几个6.3v,1000uf的电容鼓包,全部换掉,再开机检测卡显示C1,复位灯不亮,frame灯常亮,测内存供电为2.61V,初学维修,求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1、确定你换电容没有把附近的线弄断 2、确定你的测试U是好的  3、检查内存槽的测试点的电压正常  4、考虑NB

网友:
换个CPU,不行就压北桥

网友:
楼上的也是!别人都说电容爆了!重起不亮!那么有明显的故障 肯定先解决明显的瑟!

网友:
复位灯是不是一闪就灭???

网友:
测供电,打组织。换条子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复位灯根本就不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检测卡显示C1说明U是好的,是北桥没复位,但是压了还是不管用

网友(点评):
c1并不绝对说明U是好的,我手上就有跑C1的U。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机器!只不过是有时要死机!也是换了十几个电容!结果不开机了跑D3!哪位高人知道啥回事,帮帮小弟,北桥压了,cpu内存也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