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上的网卡芯片是否华硕上的不同型号可以代用?

楼主(2010-12-26):
今天接了台宏基4520机器认不到网卡拆机发现网卡被击穿网卡型号是RTL8111B 手上只有华硕RTL8211B 这两者可以互换吗
华硕
芯片

网友:
可以用,只要型号对的上!

网友:
2楼在睡觉!不能用的

网友:
本人试换不行开机不显示

网友:
hjb笔记本维修
的帖子
型号明显不同

网友:
要相同才可以用 声卡就可以不同!

网友:
必须要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