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HP 液晶白屏?

楼主(2010-12-26):
  我有台自己用的液晶。是从人家不要那里收来的。。。开始故障是开机白屏。。屏上就是雪花一样。。我拆开一开高压板上的大电容坏了。。换了。。用了几个月时间正常。。可是又有个毛病了。。还是白屏。但是只要天一冷就严重。的开机十来分钟以上。。白屏的地方由上往下。一点一点消失。就像积木一样一下一下的从上到下消失最后就没有问题了。使用正常。夏天好点。几天不用二三分钟就好了。。冬天二十分钟也不行最后屏上就有彩条一样。的来回开几关几遍才好。。是什么问题。。请指教一下。

网友:
先看看屏线有没有问题,再去找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我修过 之前是 MCU  坏的,不过机器是老机器了

网友:
先拆机,再开机,用风枪热热所有元件,看能不能找到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是显示部分有虑焊的情况,加焊大芯片或行场IC

网友:
是不是屏压膜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电容的问题。。。。。

网友:
我今天就修了一台白屏的,是驱动板坏了.屏供电一直跳变.

网友:
基本上是你的屏线接触不良引起的故障!

网友:
我想也是屏的问题。。到时拆开看看屏的电路虚焊不。。加焊下试试。。

网友:
这跟高压板关系不大,看看是不是屏芯片的问题~可能是虚焊,因为你说得开一段时间就好了,可能是因为显示器热量起来了,才能正常,所以应该是屏芯片虚焊了~
高压板不可能,因为高压板有问题,无非也就是亮一下就灭,或者压根都不亮~所以你这种情况都不属于,
还有可能性的就是驱动板~有可能是驱动板的芯片虚焊了

网友:
测下屏上的电压是多少,看看是不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把滤波电容全换了,我修过几台都是这样的

网友:
电容问题,把所有能看得到的供电滤波电容全换啦

网友:
还是拿到专业修的去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