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福 775DF 奇怪现象

楼主(2010-12-26):
接手一台好福775DF,刚拿到手客户说不通电。当时没空就先放着,下午有空拿起来要修一通电居然正常。心里想客户应该不至于那么无聊吧,应该是哪里虚焊了吧。这个简单,断电,拆壳,再通电。敲,敲,敲。。。。都正常。心想不管了,先补了再说吧。补了再多测测如果正常就通知客户来取走了。补焊前先放了电,前级,后级都放干净了。然后把那些重要部位都补上,补完了再通电正常就放着了。结果下午客户来取机,客户要求试机给他看。第一次通电,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没有了。第二次没亮都没有亮。第三次正常。无语了。。。再次断电,拆壳,通电。这次也是指示灯亮一下就没了。测电压320正常,启动电压32V。电源IC是5S0765C。再测输出,没有电压。再测后极,没有短路。判断应该是电源部分问题。就把电源IC换了。结果一样,现在没有思路了。各位老大指导指导小弟。小弟这里谢谢先了

网友:
这种电源待机时,要有电压的,测一下后级有无短路的地方,如无,就是初级的问题,找PDF的研究一下吧

网友:
问题应该还在前级电源上,你测一下电源厚膜的4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看看启动电阻会不会阻值变大

网友:
启动电阻换过,电容也换过。但是启动电压跳变,15-16之间跳。放那边好几天了,没空搞。

网友(点评):
那IC后续工作电压供电电路有没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