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45板子56不过(已解决)

楼主(2010-12-26):
来自: 黑龙江
一块富士康的945板子
被别人修过的 换过电容
拿来的时候不跑吗.仔细检查发现.cpu傍边的一个电容掉了.网卡烫手
加焊.拆.
跑码到56 出现logo.卡住不动
无解.请高手帮忙看看啥问题
cpu

网友:
要把网卡拆了!看下是不是网卡挡机的!

网友:
来自: 黑龙江
W296835329
的帖子
已经拆了.网卡时钟美差.
停在logo了 有嘟的一声
别人修过的板子 神奇的问题啊

网友:
刷BIOS看看~以前也遇到过~刷BIOS搞定。

网友:
来自: 黑龙江
坐等高手解答.是不是还要拆声卡

网友:
刷下BIOS再试

网友:
来自: 黑龙江
junguo1994
的帖子
进不去啊.停在开机画面了
实在不行拆声卡吧

网友:
来自: 黑龙江
烧饼
的帖子
没有工具 正在求购580u

网友:
来自: 黑龙江
王彦帝
的帖子
换了个cpu 还是不过.
能刷bios 就好了

网友:
加焊南桥吧

网友:
把串口管理芯片拆掉试试

网友:
来自: 黑龙江
先加焊 南桥吧 然后拆串口芯片
这个问题在我们这 都解决不了 真的

网友:
来自: 黑龙江
已解决 刷了bios

网友:
这个一般是BIOS问题!

网友:
打雷烧网卡的,有时会一并将南桥也烧掉。

网友:
恭喜成功 呵呵现在都缺580

网友:
来自: 黑龙江
LUJIEYA7758
的帖子
我买的 500p 不知道比580如何 呵呵 很好用

网友:
王岩柯
的帖子
我的哪个是垃圾 靠25系列的一个也编不了 好几百白花了 准备换个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