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P43R1600Twins-WiFi无法开机,反复启动,显示屏点不亮

楼主(2010-12-26):
华擎主板P43R1600Twins-WiFi无法开机,反复启动,显示屏点不亮。换了电源仍是原样。有时动一动,敲一敲又能启动进入系统。有时进入系统后屏幕就死了不动,只能重启。请求哪位大师傅帮助解决。

网友:
可能机箱有问题!把线拆了试下
·

网友:
CPU座子,CPU接触问题。或者风扇散热不行

网友:
敲一敲就亮了?LZ敲的哪里  有可能是CPU座虚焊 LZ 按着CPU不要上卡风煽钩子试试`你说的太笼统了 尽量把问题描术详细点`

网友:
谢谢各位!!今天把板子撤下了,肉眼无法检查无有虚焊,重新装回去,开机又能点亮机子。将机箱重新装好放回原处,故障又出现了。cpu风扇卸下重新安装了,电源线也拔了重插,还是进步了系统。去年冬天就出现过几次冷启动二次以上才能进入系统,有时就是显示超出显示范围,将机内的电源线等原件用手碰一碰,有时能进入系统。

网友:
线路接触不良?

网友:
这问题大了 !!麻烦。。。看看你手动了哪里再找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