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720 不停重启

楼主(2010-12-26):
跑马顺序为,4位,刚开始只有前2位显示22,后2位是---,接着跑C1--C3-0C-50--41--FF50-AAFF,就重启了 不停循环,不知道怎么搞了,求解
重启

网友:
循环C1到50,再CI,50,我遇到过,考桥修复,不过不是百分百

网友:
桥供电1.11V,正常吗

网友:
循环跑马的一般换io就好了

网友:
拆COM芯片75232试试

网友:
刷BIOS,不行加焊桥

网友:
有过这样的情况,南桥没做好。。

网友:
我也碰到过好多次 桥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把内存槽刷一下

网友:
我以前遇到的都是桥问题多····

网友:
技嘉的先刷BIOS,不行换IO,再不行,焊桥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IO坏得比较多

网友:
谢谢大家,刷BIOS解决了

网友:
看来还BIOS出问题的还是多啊,该去买个编程器来玩玩了~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就加焊桥。

网友:
IQ芯片也出现这问题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