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845gv的板很奇怪!

楼主(2010-12-26):
昨天接到一主板客户说点不亮。上电测试。发现插上内存一直跑D3.D4反复不插内存要报警,插上显卡跑 D1.D2.D3.E9.ER然后不动了。无显时。测内存。显卡,u,南桥,北桥,供电均正常,后来刷了过BLOS故障依旧。我用手压南,北桥依旧。然后换了过IO还是依旧。然后换了哈BLOS跳线。好了。跑D1.D2.D3.2R.38......7F亮屏<在没刷BLOS前已将跳线跳了的,BLOS一清》屏是亮了。能进DOS.键盘能用。但他要报错说啥跳线没设置对!请把跳线设置到NORMAL.我把主板都看高了没找到CMOS跳线设置,只有一过BLOS的跳线设置,把它跳了之后跑D1,D2,D3,03不动了无显,跳回去只后能显视但要报错。我以为视blos的问题啊又刷回去,还视不行了现在怎么跳的不亮了跟拿来视是一样,我没办发了。请教高手些帮帮忙了拿位大哥遇到过这种问题知过招啊,谢谢了!

网友(点评):
通病, 一个芯片来着 忘了什么型号了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
烤北桥试试

网友:
blos换了都刷了4次了

网友:
应该跟北桥没关系吗!

网友:
把桥供电的大场管换掉试试

网友:
换个IO吧。 应该是IO引起的

网友:
将出错提示发上来呀

网友:
bios芯片的事

网友:
感觉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还是BIOS的事。这个碰的多了。845865INTERL的板太多了。特色呀。

网友:
报的错是:关闭电源,把跳线设置到真确的位置!

网友:
你看看跳线上电压是多少~!

网友:
对了 还有cpu座 !你拿下cpu重新装上  不要把散热器的卡扣扣上!

我修1个板子 就是本来的毛病没修好那!u座在我手 虚焊了~

座弄好以后还得继续修 !不过我当时是拿了个板子换上 先打发客户走,然后慢慢修 修好了留下给下一个不好修的做替换 嘿嘿!

网友:
跳线是 1.5v

网友:
cpu我试了,一样!

网友:
前几天遇到过。最后居然是产生A14电压的3.3V 1117更换后就OK了。

网友:
哦,我试试看,谢谢了《老王不卖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那过3.3v的1117在哪儿哦。没找到啊。是不是待机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