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查NB到CPU的FSB线,是否正常

楼主(2010-12-26):
怎么样查NB到CPU的FSB线,是否正常
cpu

网友:
我也想知道咯

网友:
用CPU假负载打AD线阻值,基本上都应该是一样的就可以么了吧。

网友:
用CPU假负载打AD线阻值

网友:
慢慢打AD线阻值吧

网友:
打阻值啊

网友:
CPU假负载打AD线阻值 还有种带灯的

网友:
用假负载测就可以了。

网友:
在主板上刮开绿油,就可以测试了瓦

网友:
现在有带灯的CPU负载测试座买一个吧不要舍不得花钱,很方便的,不过买的时候要注意针脚

网友:
带灯的最好了,又快,30一个

网友:
带灯座上不是有嘛

网友:
你可以通过测CPU座子的对地阻值来判断FSB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也可以测量两者的通讯数字波。

网友:
量CPU座 AD线阻抗 一目了然

网友:
直接扣图纸,或者点位

网友:
一般都是用打阻值的办法 所有的地址线 数据线阻值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