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11c 有声音屏无显示

楼主(2010-12-26):
如题 机器开机有SONY 的那个声音 屏幕无显示 过会说不定又会正常显示 有时屏的右侧三份之一都是黑带不显示的
之前也遇到过一样故障的机器
换了屏线 还是一样的问题
各位有没有修过类似的问题
不显示

网友:
外接怎么样,什么显卡的。量量屏线的供电和信号 ,对地阻值

网友:
先看看外接是怎么样的,看一下是屏暗,还是没显示,

网友:
试下外接行不行.先测屏.估计屏坏啦.或者显卡

网友:
黑屏的时候 屏是一点反应都没有的
现在又好了
说不明天再开又就显示了

网友:
典型的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是否损坏..

网友:
一般是显卡,从新植下球,不行换个新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换显卡试试看,还有就是屏线接口虑焊也是这样的,还有就是屏本身问题,更换法来解决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机器是我朋友的 她急着要用 我就给她了
可能过两天又会坏 到时她拿来我再试试

网友:
外接行不行.先测屏.估计屏坏啦.或者显卡

网友:
E生无忧
的帖子
肯定是显卡问题了啊

网友:
换个显卡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显卡坏了

网友:
平线接口虚汗也会有这种可能 外接不好的话 就干显卡吧

网友:
显卡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