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15主板短路

楼主(2010-12-26):
12v短路想请教一下,思路啊啊啊

网友:
检查cpu供电上下管是否短路。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有问题。

网友:
测一下CPU供电的场管的阻值

网友:
jo9kjpkp[k[pokpokpok]po;k

网友:
总不会一个一个的换吧。有代换原则吗

网友:
   直接看上下管有无短路情况!要不直接动手拆掉所有的供电管。看看还短不短?不短了就一组一组的换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