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内存条降频运行 ! ! ! 请求帮助

楼主(2010-12-26):
  我的主板是INTEL 865G ,支持前端总线FSB 400/533/800, 支持内存 DDR266 /333/400 SDRAM.
现在我用得CPU 类型 Intel Pentium 4, 3.0GHz (15 x 200) ,二级缓存是1M /FSB 800,
内存条是金士顿KVR400(200)512M 和现代DDR400(200)512M 二根内存条.

但开机后用CPU-Z软件检测发现:CUP运行正常,内存双通道也开启了.但 内存条运行频率只有266MHZ(133MZ),并不是400MHZ(200MHZ) 为什么是这样,请高手指教!!! 谢 谢
BIOS我也设置过(3-3-3-8)但还是不行,但有这一情况COMS清除后第一次开机,内存可以运行在400MHZ(200MHZ)但电脑再重新启动后内存频率就又运行在266MHZ了!
  请 高 手 们 指 教 了  !!!!!                     谢       谢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默认的内率频率设得低,你可以自己修改CMOS设置(3-3-3-8是内存时序,而不是内存频率)。

网友:
谢谢楼上高手指点!但COMS里我也找过了,没有内存频率设置这项!
只有内存时序这项啊!
或是你能不能具体点是哪个参数!   我的BIOS类型        Phoenix - AwardBIOS v6.00PG

网友(点评):
有频率选项的,好好找找。

网友(点评):
有频率选项的,好好找找。再就是将两根内存条互换个槽安装,或者有一根是266的。

网友:
降频有利系统稳定!你设定成自动了!

网友:
单条的呢。。是不是有一条不稳定?

网友:
仔细观察一下主板上面的跳线,有的主板有频率设置跳线的

网友:
试一下单一条内存运行看是不是这样,。你说的2条都 是DDR400的内存,是内存上写着的还是你用单一条内存在电脑上看到的啊。我试过有一次在二手电脑市场买过一条威刚DDR400的内存,可是回来接上电脑一看,是DDR266的

网友:
可能是两条内存不同时序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