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2 开机亮一下就暗屏

楼主(2010-12-26):
IBMT42 开机亮一下就暗屏,换了灯管高压条都一样!请指教下!谢谢

网友:
查一下高压条供电,开启信号呢

网友:
同意楼上的,查高压板的工作条件

网友:
16V跟3V都有啊!!

网友:
外接显示器怎样呀?行的话,你要查高压条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你可以一个一个的排除的 换灯管没换好绝缘不好的话也会这样 你外接一个灯管试下 还有屏线你也试下 有可能是休眠开关给你弄到了

网友:
另找块屏试一试,如果正常,看原屏是不是三星的,如果是三星的,最好换一根原装拆机灯管吧,这个屏我之前遇到过,换普通灯管不行

网友:
这个麻烦就是一开始能亮的,过一会才会不亮啊
我换过高压也是一样的!!这就证明应该是在主板上的 啊!

网友:
你换个屏试一下如果是好的那你看屏的灯管漏电,照成的原因这中现象很多啊

网友:
经我看过了,高压跟灯管是好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
查高压板的工作条件

网友:
键盘上的亮度调节!

网友:
量下屏线主板接口旁边的保险是不是烧了,有没有断的,可能是电压上不上去,保护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过了,没有烧!!

网友:
在暗屏的情况下测高压上的显卡发过来的信号不没 有?要外接灯管。要是你说的灯管,高压 ,控制信号都没有问题的话,再暗屏的话,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难道不可能是屏线么??

网友:
以前 修到过一个  是休眠开关的事   将去掉正常了

网友:
我已经遇到俩台这样的问题,问题没有找出来,改通用的高压板解决的,还跟客户解释了半天,拿个指示灯没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这台不是高压条的问题,我已经确定高压条跟灯管都是好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我前些时候也遇到过,一个是屏线旁边小保险的事,一个是休眠开关的事呵!

网友:
高压板的工作条件

网友:
灯管你怎么确定是好的? 说不定还就是灯管的事儿  再看看灯管吧  是不是没换号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就是灯管没换号

网友:
怎么没看看休眠杠杆啊

网友:
是不是你的板子有问题啊。有没有换个屏看看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一次是灯管线接触不良!加焊一下就行了!
还有一次是开机亮,一会就屏暗!再过一会就待机了(高压板上待机灯亮着,就是像月亮的那个灯)!结果加焊显卡才好了!!

网友:
灯管换一个外接的,试一试

网友:
多换几根灯管试试我遇到过换其它灯管就不亮后来找了张一样的坏屏把灯管取下来换上就好了

网友:
我倒霉啊!!天啊。。。劈死我算了,我用来测试的两条灯管是坏的!!

网友:
各位,我换了个屏却可以用哦!!我用我高压条外接他的灯管也是好的!~大家说会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遇到过是北桥问题。集显的。

网友:
休眠开关要查。是否存在高压板有一路反馈信号到主板啊!!重点查一下排线口以及高压板的阻容元件是否虚焊。

网友:
貌似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