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肋 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0-12-26):
前两天客户拿过来一台机子  845的板子 上电没反应 看了下CPU边上的滤波电容有三个已经鼓包 1500uf 16v的 换上去 上电测试主板还是不加电 直接短接ATX的绿线和黑线 还是不加电· 就测CPU的供电 发现有一个场管被击穿 拆了下来 果真击穿了 当时没有找到同型号的场管· 就随便找了个换上去(试试运气呗- -) 上电 这次主板加电了···但不跑码·· 心想可能换上的场管不行· 就拆了下来·又换了一个上去·这次主板不加电了·· 本人都是自己看书·查资料自己自学的·基础薄弱··请教大家 场管的代换应该注意哪些参数
场管的·S极D极怎么区分···三极管的代换应注意哪些···

网友:
你可以去搜管子的资料啊,然后再去看下你手头上有什么管子,也看下资料 ,最后确定可不可以代换。

网友:
继续等待高手发言······

网友:
大原则是N管代N管。P代P管。试试吧

网友:
直接别的板子CPU供电的上下管,可以代换的,我一般用6n03代换。

网友:
个头一样大,位置(上下管,供电类型)一样基本可以代换

网友:
只要N沟道换N沟道的 P沟道换P沟道的 极限参数都不管吗? NPN类型三极管的极限参数有的差别很大的吧  直接换没关系吗?

网友:
一般用上下管的代换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