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SW8问题求救

楼主(2010-12-26):
飞利浦190SW8的显示器,一通电最左边那个键(好象是智能键,按键板上标的是smart)就常亮,屏无显示。以为是键锁了,可按OK键解锁不行。怀疑是程序坏了,焊下24C16重写程序,故障现象还是一样。没有头绪了,请教有知道的兄弟,告知一下。

网友:
不是按键漏电吧

网友:
先把按键全部换啦啊,你说的是什么灯亮啊,不是说按键嘛,你解锁的方式正常不

网友:
不是按键漏电,把按键拨了也一样。再说他那种按键就一片铜片压在电路板上的按键,不可能换的,只能换按键板的。

网友:
这种显示器特有的一个灯,相当于模式切换的吧。

网友:
先把屏线拔掉,看ON灯亮吧,然后查查电源板负载够不

网友:
你那开关键可以开关吗?是全部键都没反应吗?

网友:
我这有一台,哪个灯到时不亮就是没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