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7寸显示器闪屏

楼主(2010-12-26):
上面有几个电容鼓包了了。换了电容。不闪了。但是也不亮了呀

网友:
在线等啊啊

网友:
以前点不点的亮啊?换了电容后各方面要测试一下。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电容鼓了,黑屏.换了电容后,屏有点闪.

网友:
高压板短路了

网友:
测下高压板的供电是不是稳定,可能是哪里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