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0无3.3v。5v。怎么办啊啊

楼主(2010-12-26):
分辨不清哪个是电源管理芯片啊啊
芯片

网友:
要主板吗,我这有块,631显卡,,,改良版,,好机器上修好拆下来的,
13890508616 650块,交换价,550,100%好

网友:
是在一个读卡器下面是3V5V,51120是供电芯片

网友:
有些机是按开机之后才有的。

网友:
主供电芯片是在读卡器卡槽下面
要取掉卡槽才量得到

网友:
我看一下啊啊

网友:
有些机是按开机之后才有

网友:
51120是供电芯片

网友:
在基地下个图,查下51120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修过一个1420,你查查芯片工作条件正常不,我量到REF没出来,V+和ON都出来了,最后换了芯片,上下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