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6000 掉电

楼主(2010-12-26):
今天接到一台 DV6000 开机掉电 电流到0。30A 请高手指点
掉电
开机掉电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查电压

网友:
先查查CPU供电有没有。

网友:
先查查CPU供电有没有

网友:
CPU不过 看CPU供电 时钟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查电压先查查CPU供电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