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350-41sp不出12v啊

楼主(2010-12-26):
这是个品牌机电源啊啊。好贵雷

网友:
先看下电源的绿线、紫线有没有5V电压,有的话再短接绿线和地。看风扇转不转。没有的话先把待机电压修好后再查后级电路部分。。。

网友:
没有12V 那5V用3.3V也不应当有,,

网友:
先查有无待机电压,再查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