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达电源出5v不出3.3v

楼主(2010-12-26):
12v有啊。不知道了啊

网友:
5V12V都有,没得3.3V不是整流部份就是开关变压器坏啊。

网友:
多检查以下   3.3V不是整流部份

网友:
沿着3.3V线路图逐个电子元件测量,看有没有坏的。。

网友:
可能是3.3V整流及其后面有问题

网友:
有的电源3.3V是从5V降压得的。

网友:
3.3V和5V是同一个绕组

网友:
看一下它的具体线路啊,查从哪里开始不正常的。